楼主(2009-06-07):
我单位需要在300米外控制三菱A700变频器的加减速不知用何种方法比较好。请教各位有何好办法,还有7.5的变频是否可以控制3KW的电机。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用通讯做,485或是CC-LINK通讯都可以的,300米的通讯成本相对高些
或是看能不能把变频器移近些,电机离远些,这样直接控制

网友B:
觉得还是把变频器移近一点好,7.5KW变频器是可以控制3KW的电机

网友C:
300米的话要考虑用通讯做,一是成本上比较高.还有就是这么长的距离很容易受干扰;

网友D:
补充:
矢量控制时,变频器与电机距离控制在100米以内。
若变频器与电机距离超过100米(500米以内),变频器输出侧为防浪涌,需加装正弦滤波器(MT-BSL / BSC),电机也需用绝缘强化的。

网友C:
呵呵;楼主的是变频器在300米外控制,电机与变频器应当是在一起的;

网友E:
选变频器主要要看过载电流,不仅仅看功率。如果是高压变频器的话可以把电机和变频器离很远来控制。

网友F:
呵呵,变频器和电机的距离比较远,一定有难言之隐呀。^_^,否则谁不想让他们越近越好呢?比如矿井下的水泵电机,变频器是不敢下井的,一旦爆炸...,那可了不得。所以,有些场合,变频器和电机是要“牛郎-织女”的。

超过100米,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是必须的,另外变频器还要适当的考虑降容使用。

网友G:
LZ没说清楚一些条件,如果仅是控制设备离变频器很远,主电源离变频器不远,变频器离电机不远,我认为可用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离电机不远可不降容,甚至可不加滤波器。对不对,还请大家交流。

楼主:
如果把变频与电机放在一起,不用通讯用5-10v或4-24mA远距离调速,毫安表显示反馈,不知到行的通不,或中途加个放大器。

网友H:
省钱的方法就是设定为遥控功能,用按钮控制加减速,说明书上有写的,但是看不到实际效果

楼主:
如果可以远控电流与电压设定控制不知可不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