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有一个问题是 现在一个小车 下边有个口 当小车有料 当满载需要卸车的时候 小车下边的出料口打开5秒 然后关闭 我想问的是小车下边的这个出料口打开时 从0秒到5秒这其间 电机一直是工作的 但是小车料口打开只是个瞬间动作 当这个打开动作结束后(可能出料口电机只需要工作半秒) 这时候电机是不是会堵转啊 会不会造成电机发热? 这个配合是怎么实现的 谢谢大家 有人说电机工作工作时间小于1秒等同于不工作的

网友A:
可以在外围加料口打开到位限位开关断开电机运转,5秒后自动关闭。也可在程序里增加时间继电器设置,其中一时间继电器1秒打开,5秒关闭。

网友B:
是指小车的驱动电机还是“出料口”电机?
打开出料口是用电机吗?
这个问题,可与机械设计人员,一起解决。

网友C:
可以控制电磁离合器的连接与断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