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315-2DP

楼主(2009-06-08):
请教各位大师,S7-300,CPU模块报警,SF亮红灯,同时BF红灯闪烁,这是什么报警?

网友A:
SF-------System Fault 系统故障

进行系统诊断,判断什么故障导致SF。

BF-------Bus Fault 总线故障。

去查看你的总线连接电缆以及链接接头等。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一个远程I/O站ET200电源模块电压不够引起SF,外部短路引起。谢谢2楼朋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