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在一个电气柜中难免同时用到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和PLC,那么他们之间如何排布比较好,主要从相互干扰的角度讨论下,敬请发表高论

网友A:
这个问题提的好,不过本人还没碰到过都用上的情况,希望都用到过的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B:
呵呵;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
变频器有的品牌可能干扰比较大,需要加滤波器;

楼主:
~-~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
动力线与信号线分开;
变频器有的品牌可能干扰比较大,需要加滤波器;

仅仅是线要分开么,我说的是硬件的摆放排布有没有讲究..

网友C:
自然会有的!我们通常在底板够用的情况下要讲究美观嘛!根据箱体情况,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排列,还有具体到元件的接线啊等等!一句话:美观实用!!!!!!!!!!!!!!!!!!!!!!!1

网友D:
PLC尽量靠近端子使信号线尽可能短,我一般将变频器等放在电气柜靠上的位置,电气柜最下面放端子,PLC紧靠端子也在下面

网友C:
PLC放下面我感觉不太好看,高档东西我要它高高在上!干扰嘛,开关量不怕,模拟信号最多用双层屏蔽线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LC放下面我感觉不太好看,高档东西我要它高高在上!

不错,很有个性

楼主:
~-~
引用 网友C:
自然会有的!我们通常在底板够用的情况下要讲究美观嘛!根据箱体情况,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排列,还有具体到元件的接线啊等等!一句话:美观实用!!!!!!!!!!!!!!!!!!!!!!!1

美观的话大家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的,关键是怕干扰,比方之间的极限干扰距离多少等.

网友E:
看你柜子的大小了
排列尽可能的要合理

楼主:
~-~
引用 网友E:
看你柜子的大小了
排列尽可能的要合理

柜子是1200X700X300 ,怎么样才算合理呢,这三个可以一起并排放么?

网友B:
变频器不带电抗器或滤波器的话,可能对PLC及伺服干扰很大,出现误动作;

网友F:
分开层次应该不难排吧

楼主:
~-~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不带电抗器或滤波器的话,可能对PLC及伺服干扰很大,出现误动作;

你说的误动作是开关量还是模拟量误动作?

网友B:
呵呵;
模拟量可能就无法使用了;
干扰大的话对数字量都会有影响;

网友G:
我接过几台设备,稍微离开点距离就没事了

网友C:
你并排放得下的话,师傅放中间,PLC左,变频右,没有元件数及尺寸谁知道咋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