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电机带动锯片转动切割钢管,但是不同的钢管材料 直径需要不同的转速
我的控制系统是PLC的  利用PLC控制电机转速都需要什么元件啊  是否需要变频器?
另外怎样接线啊?
高手们最好说的具体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要用变频器的,PLC与变频器之间可以用通讯、模拟量或多段速控制,具体接线要看变频器和PLC的说明书

网友B:
呵呵;三相异步电机要调速就要用变频器;
如果只是几个速度,可以用PLC输出多段速;
如果是无级调速,则需要用模拟量输出模块,或用RS485通讯来控制;

网友C:
可以参考多段速的设置
这个蛮简单的
通讯也不错
但是我没用过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