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现在很多用两地控制(双按钮控制接触器)的电路,在控制柜的启动指示灯感应电很强,没开也好象是亮的,请教各位师傅怎样消除感应电?谢谢!

网友A:
换别的指示灯

网友B:
这样的情况在指示灯的额定电压为380V,最常见,建议改为220V的。或改为AC24V的

网友C: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
感应电没办法,换好的指示灯吧

网友E:
指示灯的两端并联.01微法电容  即可

网友F:
换直流的灯

网友G:
我完全同意六楼的看法!

网友H:
在灯上并个继电器吧!

网友I:
本人认为,指示灯的电压越低,越容易因感应而亮。

网友J:
更换低压的指示灯

网友K:
估计你用的是LED指示灯,更换为普通白炽指示灯就行了.

网友L:
并联电容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欢迎探讨

网友M:
我用的是220V 的电压。也是有这种情况。

网友D:
就是灯的问题

楼主:
象这种到底该用那种指示灯

网友N:
我感觉是指示灯的问题,我维护的设备就是用380的也没这种情况啊。

网友O:
让他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