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滚珠螺杆的安装方式
通常有以下几种:
  (1)双推一自由方式 丝杆一端固定,一端自由。固定端轴承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这种支承方式用于行程小的短丝杠———优点:较易组装,几何精度影响较小,适用于短螺杆和垂直螺杆;缺点:作用点间的距离较小,刚性较差。
  (2)双推一支承方式 丝杆一端固定,另一端支承。固定端轴承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支承端轴承只承受径向力,而且能作微量的轴向浮动,可以避免或减少螺杆因自重而出现的弯曲。同时丝杠热变形可以自由地向一端伸长。
  (3)双推一双推方式 丝杆两端均固定。固定端轴承都可以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这种支承方式,可以对螺杆施加适当的预拉力,提高螺杆支承刚度,可以部分补偿螺杆的热变形。其优点是:作用点间的距离较大,刚性较佳;缺点:较易受组合零件几何精度影响。
  (4)采用螺杆固定、螺母旋转的传动方式 此时,螺母一边转动、一边沿固定的螺杆作轴向移动:由于螺杆不动,可避免受临界转速的限制,避免了细长滚珠螺杆高速运转时出现的种种问题。螺母惯性小、运动灵活,可实现的转速高。此种方式可以对螺杆施加较大的预拉力,提高螺杆支承刚度,补偿螺杆的热变形。
  滚珠螺杆在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滚珠螺杆为精密的机械零件组装,所以在使用时需注意下列事项:
  (1) 因为滚珠螺杆的摩擦很小,如果将没有施加预压(微预压也一样)的螺杆垂直放置时,螺母会因自重而从螺杆轴上脱落下来,所以垂直使用时,请千万小心。如果螺母脱落螺杆,滚珠会脱落。另外,循环导管等滚珠循环部也有损坏的危险。若螺母从螺杆上脱落,请与售后技术人员联络。
  (2) 因滚珠丝杆螺母的循环部(循环导管,端盖等)突出在螺母的外部,请注意不可敲击和碰撞。
  (3) 请不要把径向负荷,力矩负荷直接加到滚珠螺杆上。如果作用有径向负荷,力矩负荷,会使螺杆的使用寿命极度降低或导致螺杆运转不顺畅。
  (4) 将螺杆同其它机械零件组合安装时,请不要把螺母从螺杆上取出。如果万一必须分开时,请使用比螺杆沟槽低径小1mm的套管作为辅助制具,将螺母和滚珠一同取下,同时注意不要让滚珠脱落。
  (5)如果滚珠螺杆两端的支撑中心轴线和螺母的中心不同心时,则会对滚珠螺杆产生过分的摩擦阻力,从而产生扭矩增大,发热等现象。使滚珠螺杆出现早期的磨损,大大缩短其使用寿命。因此,安装时一定要校正螺杆的“三点一线”。另外,安装完后请一定要转动螺杆,使螺母在螺杆的有效行程上移动,确认是否有干涉等异常现象。
  (6) 滚珠螺杆的螺纹沟槽是经过淬火和研磨加工的,如果将外部零部件强行打入螺杆轴或螺母边沿时,滚动沟槽上会产生压痕,所以安装零部件时,请注意不要对螺杆或螺母施加过分外力。
(7) 最好在螺杆两端加装防撞器,以避免运转超过行程极限而损伤滚珠螺杆。

网友A:
写的这些都很实用啊,我刚开始用时,找资料找的很不容易

网友B:
照書本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