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想问一下MPI电缆是否就是232转485呢?那PPI电缆是不是也是232转485?

网友A:
是這樣的~~

不過MPI還帶有協議轉換芯片,因此并非可以使用普通RS232轉RS485可以替代的。

楼主:
MPI里面的协议转换芯片,是将怎样的协议转换成怎样的芯片呢?

楼主:
说错了,是将怎样的协议转换成怎样的协议呢?

网友B:
呵呵;
PPI你可以用普通的RS232/485转换器来自制;
但MPI是不可以;
这就是区别;

网友C:
lz别琢磨了,MPI是西门子不公开的协议,以前我也曾经费过很大的力气琢磨,最终还是没有成功,除非你是西门子内部的人员,否则免谈;PPI到简单一些,完全可以自己制作,MPI的电缆还是花银子吧

网友D:
mpi 是cpu之间 用于 数据交换的 西门子的 一种协议 传输距离不会很长 否则 会对信号有影响 ppi 电缆用于自由通信协议 它是rs232转485

网友E:
不同传输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