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下载问题

楼主(2009-06-08):
软件是step 7   在打开画面后图标 (下载 )  和 编程窗口的 (下载)  图标 有什么区别吗? 功能一样吗   有人说  编程窗口的 只下载程序到 cpu中 而 主窗口的下载是 软件和硬件一起下载到CPU 中 是这样吗?

网友A:
他們之間的差異在于:如果單單選中塊,那么他們的效果一樣,只不過在Simatic Manager中下載可以選中多個塊同時下載。

至于硬體的SBD數據文檔,你同樣可以選用硬體組態中的Download Station來進行下載。

一般常規的做法是,使用程式編輯器做單個塊的修改然后下載,而不需要再返回到Simatic Manager中來下載了。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要看你下载是选的是哪个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