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o 表导出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STEP 7  程序中的 输入 和输出 点代表的含义 也就是I/0  表怎么导出  太多了 没有办法一次性让他们全部显示在一起吗?

网友A:
你是指符號表?你想做什么呢?

符號表可以導出為Execl中可編輯的文檔,在編程手冊上有方法。

如果你僅僅想監控時方便的話,建議你建立VAT表,這樣就OK了。

网友B:
在IO表里看不是很清楚吗,导出来也一样.
要监控在监控里面自己建立.

网友C:
要同时监控所有点还是加个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