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我有一S7/300程序,之前安装的wincc flexible2008,现在安装了2007,但是里面的wincc flexible做的用户界面打不开了,提示:无法将数据库……连接到SQL服务器,请确认.hmi和_log.ldf文件相匹配,各位大侠,什么原因啊?

补充:如何将wincc flexible集成到S7中?protool菜单里有一个集成到S7中,而这个没有。

网友A:
你把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emens wincc flexible 2007   目录下 caches文件夹中的文件删除,然后再运行

楼主:
为什么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如果你的2008没有保存为低版本可以开启的项目文档。

那么低版本不可开启高版本的项目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