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几种编程方法

楼主(2009-06-08):
我知道有状态编程法,还有哪些?

网友A:
IEC61131定義了5種編程方式:即IL(指令表),LD(梯形圖),FBD(功能塊),SFC(順序功能)以及ST(結構文本)。
西門子會有一點不一樣,即STL(指令表),LAD(梯形圖),FBD(功能塊),Graph(順序功能)以及SCL(結構文本)

實際上與IEC規定的類似的。
但是西門子或者其他廠家會對編程方式有所延伸,因此由FBD延伸出了CFC(順序功能)以及由Graph延伸出了Hi-Graph。

還有一些廠家會使用C語言來進行編程……以及使用圖表的方式進行編程。

將來或許會延伸出更多的編程方式,但是無論編程方式如何去改變,其基本的編程方法仍然不會改變。

网友B:
呵呵;这要看PLC的厂家;

网友C:
2楼已经说出了所有的編程方式

网友D:
LZ提的“状态编程法”归那一类?
有的标书提到五种编程语言,他们是同一个意思吗?

楼主:
请问你所知道,有哪五种啊?

网友D:
lz不看吗?
引用 网友A:
IEC61131定義了5種編程方式:即IL(指令表),LD(梯形圖),FBD(功能塊),SFC(順序功能)以及ST(結構文本)。
西門子會有一點不一樣,即STL(指令表),LAD(梯形圖),FBD(功能塊),Graph(順序功能)以及SCL(結構文本)

實際上與IEC規定的類似的。
但是西門子或者其他廠家會對編程方式有所延伸,因此由FBD延伸出了CFC(順序功能)以及由Graph延伸出了Hi-Graph。

還有一些廠家會使用C語言來進行編程……以及使用圖表的方式進行編程。

將來或許會延伸出更多的編程方式,但是無論編程方式如何去改變,其基本的編程方法仍然不會改變。

以上

网友E:
一般厂家提供:指令表,梯形图,功能块,順序功能、結构文本等几种,具体要看不同 的厂家。

网友F:
SFC,步进等

网友G(2013-09-15):
经验法  时序图法  状态转换法  代数法  继电器原理图法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