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请问我用的是西门子200的PLC 和台达文本显示器,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停电几天后 文本显示器上设置的数据都会丢失,请问除了在PLC上装电池外 在文本显示器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保存该数据呢?谢谢

网友A:
呵呵;文本只是改变数据用的;对应的数据是存在PLC内的;
所以保存数据要从PLC上改变;

网友B:
应该是PLC选择的地址有问题,更换为掉电保持继电器。

网友A:
S7-200的如果用靠电容保持的RAM数据,一般超过一周的时间不通电,对应数据就会丢失;

网友C:
好像是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