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我用欧姆龙的plc外设口连接一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后面连接一个以rs485格式输入的终端。这样可行不?
若可行,plc的内部该怎么设置??使的我需要的传送到终端的数据能从外设口输出??

网友A:
呵呵;
为什么不用CIF11直接的RS485呢?

楼主:
哦       也可以       那cif11 内部需要做那些设置   或者编程时要把我需要传送的数据传送到什么位置才能使我需要的数据从外设口按格式流出?

网友B:
我一般问终端厂家是否支持欧姆龙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