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今天在调试的时候出了点事。控制电路是控制45KW的电动机。采用自耦降压起动。接线为降压器的65%输出。0端自封。试电的时候没有接电动机,我以为不会有电流。结果刚一合闸,我的1.5的电缆就烧了,接着就跳闸了。还好没事。忘了自封的时候会产生电流。只可惜当时没有看到电流表的指数。请大家算一下这个电流应该为多少呢。用多大的电缆合适,我是说试电,不接电机。

网友A:
没有看懂什么意思???
没有负载怎么会有电流???

网友B:
10平方即可

网友C:
不接电机,自藕变压器本身是会有电流的,一般6平方以上就够用,

网友D:
不接电机,自藕变就等于三个线圈接成了Y型,当然有电流了,还不小,同意3,4楼的

网友E:
1.5的是1.5MM2的线缆吗,线径用得也太小了吧

网友F:
自藕变压器只要接入电路,就有电流。建议不接负载调试时断开主电源,只给控制回路通电调试。

网友G:
你为什么不单试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