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近来将一台滑差调速的设备改成变频器控制的设备了,忽然发现整个设备壳体竟然带电!
咨询了几个人,都说使用变频器就是这个后遗症,加个地线就好了。
是不是真的用变频器就一定会有“漏电“出现?
地线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可以和工作台地线接在一起吗?

网友A:
最好单独接地!

网友B:
和工作台地线接在一起也是可以的,有条件最好是单独接地

网友C:
按要求接线免得出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近来将一台滑差调速的设备改成变频器控制的设备了,忽然发现整个设备壳体竟然带电!
咨询了几个人,都说使用变频器就是这个后遗症,加个地线就好了。
是不是真的用变频器就一定会有“漏电“出现?
地线又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可以和工作台地线接在一起吗?
典型呀。为什么会带电?变频器调速,输出到电机的电源波形不是平滑的正弦波,而是带有高次的谐波,而且其峰峰值比较高,以前的电机哪见过这个,扛不住呀。嘻嘻,所以外壳带电了是感应的电压,用久了还可能造成绝缘击穿呢。

通常的老旧设备改造,就会碰到这种问题的。解决的办法,电机外壳要可靠接地,如果有条件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一个正弦波滤波器,这样电机就安全了。或者干脆换一个变频专用电机算了。省事。

网友E:
同意任老师的观点。
另外,如果电机大了还要考虑轴电流,轴承要求是绝缘的,或者短路轴承的两端。

网友F:
呵呵;对电机单独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G:
电机安装没有底角螺栓吗?那样就是直接接地了啊

网友H:
斑竹答复正解,佩服斑竹。

网友I:
电动机最好单独接地,变频器也不要忘了接地。

网友J:
一定要接地的

网友D:
接地也仅仅是解决不电人的问题,解决不了谐波电压对电机绝缘的伤害。

网友K:
原来是这样啊,我有一台设备也是带电,就接了地了

网友L:
部分会有一点漏电,但是很少碰到漏电的

楼主:
可能我说漏电不算太准确吧。
不过的确是有点麻麻的感觉。
让电工给接地线,竟然说是380V漏电,我当时也给他们解释不清楚。
如果我让电机地和设备地接到一起,然后再接到工厂地线上可以不?

网友G:
有利就有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