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电机的接线是星三角高低速启动。

这台电机的功率是4.5KW

高速空载电流是1.8A低速电流是4.5A。

两相电阻是4欧

我需要选用容量多大的变压器,

变压器的初级电压要为380V

次级电压要多少V。

然后选用多大的整流桥。

我选用200VA的变压器,次级电压是80V用3510的整流桥,低速制动时好的,可是高速的时候制动完后就整流桥冒烟,变压器也冒烟了。制动时间为2秒!

网友A:
你有没有加制动电阻

楼主:
没有装制动电阻,就是整流出的直流80V直接通在电机的两根柱子上,

网友B:
最好加个电阻功率5kw2到10kw欧的,很便宜的

网友A:
不加制动电阻是不行的

楼主:
电阻咋接啊。是串接在整流出来的直流线上吗?200VA整流后80V的电压够吗?

网友C:
即便是选对了使用效果也不会太好
建议换制动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的接线是星三角高低速启动。
这台电机的功率是4.5KW
高速空载电流是1.8A低速电流是4.5A。
两相电阻是4欧
我需要选用容量多大的变压器,
变压器的初级电压要为380V
次级电压要多少V。
然后选用多大的整流桥。
我选用200VA的变压器,次级电压是80V用3510的整流桥,低速制动时好的,可是高速的时候制动完后就整流桥冒烟,变压器也冒烟了。制动时间为2秒!
俺的看法:
1.有高/低速,应是双速电机,也应有对应高/低速的两套功率、电流、电枢电阻。
2.电机在高/低速的定子接线是不一样的,因而其电枢电阻也不一样,不知道你用的电机是何种接法。高速时制动会冒烟,应该是电枢电阻变小的缘故。统一采用低速制动应能解决。
3.制动一般将电流限制在其额定电流附近,所以需要的直流电压是电枢电阻乘上上述额定电流再除以0.9,如果现在的电压大于此值则需要串电阻,将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附近。

网友E:
一定要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