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用PLC接伺服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用方向+脉冲控制
是不是只需要PLC发出两个信号给伺服驱动器即可
其中一个输出点发出一定频率的脉冲来控制速度
另一个则通过PLC的一个输点有无输出来控制方向

网友A: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B:
理解是正确的,
具体是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脉冲1频率决定速度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回答,但是位置由个数决定,我可不可以联系的发送一频率的脉冲,而通过突然切断脉冲信号来及时定位位置呢
 如果不 可以,那 怎么来设置个数呢,我要控制电机转动,并且要可以及时停止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C:
你用什么PLC来的,各品牌的PLC的控制指令不一样,有些可以,有些就不好实现。但总的来说这样定位不是很科学的,这种方法在原点程式中比较多用

网友D:
没错,程序写好后,由PLC自动判断方向信号是否需要输出。

网友B:
“通过突然切断脉冲信号来及时定位位置”可以这样做,但要用高速计数反馈脉冲数,用高速比较指令去判断
也可以直接用定位指令控制,这样的指令中脉冲数量是定下的

楼主:
谢谢六楼的 答案
但“ 要用高速计数反馈脉冲数”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呵呵;这样相对麻烦一些;
高速计数反馈脉冲数就是把伺服输出的脉冲再接到PLC的高速输入端;
由PLC来检测电机走了多远;

网友F:
差不多的,但如果用定位指令,方向信号是自动给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