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虚心请教 ! 滚筒电机里加的什么油?

网友A:
好像是 耐磨油吧

网友B:
不知道
没用过

网友C:
好像有用变压器油的吧!

网友D:
http://www.hengzi.com.cn/tdy7.asp  去这里看看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E:
机油,润滑加散热

网友F:
润滑少不了的.

网友G:
没用过,不过一般就是机油了

网友H:
加机油,
齿轮箱的话要加稀一点的齿轮油
要是很稠的那(厚)的话效果不好
因为经过变速后厚的那重油甩不上来的

网友I:
CD40柴机油

网友J:
N46号机械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