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检测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6-08):
曾经试过在继电器线圈上并联一个阻容吸收电路,可是也没有用,不知是不是元件值选择不当,也不知如何选,请知道的大哥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先手下了

网友B:
RS触发器
上学时的记忆,不知道对否
S R Q
0 1 0
1 0 1
0 0 保持
1 1 不确定
你的是不是R S平时为“1”?啦

网友C:
最好是用光电耦合进行隔离

网友D:
还是详细了解一下主芯片的工作原理,特别是一些小细节,有些芯片不同的厂家会有不同的小的调整

网友E:
搞得忒麻烦
改成继电器式的,不要电路板!很简单,极可靠!

网友F:
你这个电路很有问题,IC电源没有滤波,开关信号输入没有滤波,IC电源端你接那么大的电阻,动作时压降有多大?继电器反向没有续留管,很不可靠。作为工业产品,可靠性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