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松下伺服A4 ,松下伺服定位控制,有抖动现象!求助!!!!!!!!

在往远离马达方向做定位运动,到位后马达向正反方向来回转动几下后才停下来,摆动角度不是很大,就好像自动修正位置似的。

但往马达所在侧定位时,却没发现上述现象。

马达没多大负载。我知道有些伺服参数调得不好,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我换了另一个旧的驱动器,定位没问题了。但一时找不到伺服调试软件,也懒得一个一个参数区对比了。

像这种伺服定位震荡现象应该调哪些参数呢?为何两个方向的定位效果不一样呢?

网友A:
看下pr.21 实时自动增益设置

网友B:
应该和增益有关。

网友C:
旧的驱动器参数调出来看下是多少

网友D:
增益没调好吧

网友E:
减速时间试一下

网友F:
惯量比设置有点小,刚性可能过大,手动调至以下增益。不知道你是什么伺服

网友G:
明显是增益参数没有调整好,调一下增益就OK了

网友H:
刚性太大,减小刚性。台湾东元的驱动器我用的还行,参数设定挺不错的,控制和参数调试都不错,可以换个
迈顺,一切为了用户,为了用户的一切

网友I:
关于,伺服抖动。楼主可以按以下二方面去解决一下。一:一般的伺服供应商都会送伺服调试软件,这个软件的功能还是比较大了,可测出伺服所带的负载是否合适。也可以改变参数。二:如果用这个软件还没有搞定,那可能是功率先少了,要改大功率。
QQ: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