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是否必须接编码器?

楼主(2009-06-08):
请教老大:我照图接了饲服和编码器,但还是报警AL16,我只接了控制220电源,能否不接编码器啊?

网友A:
正常工作时要接编码器,不然是会报警
AL16,是编码器故障,接的可能有问题,用标准的电缆试下

网友B:
呵呵;
编码器电缆是要与电机相接起来;

网友C:
一定要接编码器的,可能是编码器的线没有搞对

楼主:
谢几位大虾了!老板的破古董,折煞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