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最近在搞一个MOTOMAN的涂胶机器人,用于在老设备上增加新品种。
机器人是10年前的MRC控制器,由于要求的胶量较小,而且只能通过运动速度来调节出胶量,所以碰到的问题有点棘手。
问题如下:走曲线轨迹时,虽然编程时指令中的速度前后是一样的,但在中间的某几个固定的位置点上,实际运动时点的速度会明显变慢,造成胶条在相应位置变粗,外形就像中间有一个个粗大的“竹节”,相当难看。已经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位置示教方法来示教,同时也尝试改变控制点速度为VR,即姿态变化速度,也没有任何改善。注:机器人工具姿态基本保持不变。
实在不行只能建议客户加大胶量规范,或者直接更换机器人算了。这机器人也该换了,MOTOMAN-莫拖慢,真的慢!
不知其他同仁有无碰到此类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有连续运行方式的选择,试一下

网友B(2009-07-21):
在走圆弧的地方,机器人的速度不可能快,所以……。
如果不能控制出胶量的话,除非换一个更先进的机器人,否则无法解决。
不过,即使是先进,也未必在圆弧性能方面出色,换“人”前要先注意检验一下。

网友C(2010-05-24):
我坚信通过姿态的调整能够涂出你需要的胶型。。。多多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