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8):
有一台供水泵用变频器拖动控制电动机的明牌数据、型号为Y-100L2-4、功率为3KW、电压为380V、电流为6.8A、接法为Y型、转速为1420r/min。
工艺要求:当用水压力变化时,通过压力传感器(设计时可用可电阻代用)使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随时变化,试设计一个自动运行供水系统,并且该电气控制线路具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失压保护和欠压保护功能。
按国家电气绘图规范及标准绘制变频器控制的电路图。写出变频器需要的参数。画出运行曲线图。

这是题目的要求,请各位高手帮助设计一个吧,或者说说思路也行啊。急着用啊!谢谢啊~~!!

网友A:
压力传感器信号接到变频器上,用变频器的PID功能

网友B:
恒压供水问题,楼主自己参考一哈。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solutions/200512/6-B5DC-64B157181E3A.htm

楼主:
谢谢2、3楼的帮忙。想问2楼的,采用模拟量输入的,一定需要用PID功能进行调整吗?

楼主:
是没有人会呢,还是我们这儿的人都很忙哟?

网友A:
如果不用PID,怎么进行自动控制啊?

楼主:
请教六楼的高手:还要进行哪些参数的调整呢?能否提供一份完整的参数调整表,如基本参数和运行参数。还有运行曲线如何画?非常感谢您的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