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我想学习PLC驱动伺服电机,谁教教我!

网友A:
三菱PLC的编程手册上有例子

网友B:
首先你要有三菱PLC和伺服电机以及相关手册和编程软件,然后按手册上的例子编程下载后运行实验,体会程序的思路和参数的用途,最后把你需要的参数替换进去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专用程序了。

网友C:
为什么不看编程手册呢,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上的例子不就是吗,程序带说明

网友D:
这个网站懒人很多,不愿动脑筋的人永远学不到真东西

网友E:
兄弟,你这么过分的要求是得不到实现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在这上面很难求到程序的,如果我会了,而且有时间了我可能会帮你,可是我现在还不会呵呵,自己看看书吧

网友B:
在PLC驱动伺服电机这项,每个品牌(甚至同品牌不同型号)的PLC都是不一样的.楼主必须先知道要用什么型号的PLC控制什么型号的伺服,才能根据编程手册和说明书来编具体程序.三菱PLC的F系列,FX系列,Q系列,A系列等对伺服的控制指令也都有区别,何况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甚至比PLC的程序对运行精度影响更大,不会玩伺服的永远编不出象样的PLC程序的.看来楼主得从常开常闭学起了,不要只想一步登天啊!

网友F:
呵呵;
懒人多,说的没有错;

网友G:
呵呵,仔细看手册了吗?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啊还有PLC 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