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问三菱GOT模拟软件的使用方法

网友A:
安装软件后,点开始菜单中的GT Simulator后运行即可,
要连上PLC或是和PLC仿真软件一起用

网友B:
呵呵;最好用真的PLC;
连上电脑后运行GT Simulator,就相当于把电脑当成GOT来使用;

楼主:
在GT  Simulator下怎么才能打开或者创建工程?感谢告知!

网友A:
这个不要创建工程,是仿真已编写好的程序
点击运行程序后,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触摸屏的系列,然后再在菜单中打开用触摸屏编程软件编写好的程序

网友C:
是啊,上楼说的对,一个是触摸屏画面设计软件,一个是触摸屏的仿真软件,

如没有真的PLC, 就可以在电脑上通过这两个软件一起配合来达到GT触摸屏仿真的效果。

很好用,我也在用, 首先你要根据梯形图, 用GT触摸屏画面设计软件把画面做好,

再保存,在把这个梯形图用仿真的编程软件打开,一定要进入仿真状态,再用GT触摸屏仿真软

件打开你设计的触摸屏画面,就可以实现仿真!

网友D:
如果没有PLC的话,要用到PLC和触摸屏的编程软件与仿真软件,也就是说一共要装4个软件

网友C:
上楼说的对, 一共要用4个软件,  一是用于编程的  二是用于编程仿真的, 三是用GT触摸屏设计的, 四是用于GT触摸屏仿真的.   不过, 前2个, 都装好以后, 就整合在一起了, 可以用来编程以及程序模拟仿真,  后2个装好以后, 都是分开的.

网友A:
而且三菱的要求触摸屏和PLC的仿真软件语言版本一直,要么全是英文,要么全是中文的
感觉比较麻烦,不相维纶等品牌的“离线模拟”功能使用起来方便

楼主:
按照各位所说去做,用GT模拟软件打不开已编好的画面,显示GOT类型不正确,我编的是F940,PLC类型是FX,感谢再次告知

网友A:
F940仿真不了,没看刚打开软件时让你选择系列,里面只有GT11 /GT15 / A900这几个供选择

网友C:
上楼说的对, GT触摸屏的仿真功能只针对GT类型的触摸屏才可以进行仿真,F系列不可以,一定要选GT系列的。
比如选A960的, GT多少的,都可以。

楼主:
谢谢!更改触摸屏类型后可以仿真了

网友A:
F940就不要用了,老产品,用现在的GT1000系列的多好,用GT1150/55
不过现在GT1150/55可能要减少了,以后可能要用GT1050/55来代替

网友E:
先运行PLC仿真,再运行触摸屏仿真

网友F:
不错,我也在用,就是感觉没有欧姆龙的方便。

网友G(2012-04-05):
请问GOT F900的软件怎么安装?有这样的说明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