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XO-------------MOV(P) K0 Z0
M1----/

X11----------------1------BCD (P)   ZO  K4Y0
                    1
                    1-----INC(P)      Z0
                    1
                    1-----CMP(P)  K10  Z0   M0

各位大哥上面的程序可以实现吗?

还有就是循环移位指令一般在什么情况下用的 啊

网友A:
呵呵;
你的程序中好像没有出现计数器C ;

网友B:
程序直接抓图上来多好
这样看有点乱
程序中没看到C0-C9啊
行不行用仿真软件试下就能验证了
论坛中经常有人问到的彩灯显示,就可以用循环移位指令做

网友C:
如果只是把计数器C0-C9的当前值转换到K4Y0中去作为二进制显示,只要MOV就行了,每个扫描周期会更新一次新的数据(当前值).只有K4Y0接数码管等其他设备时才用BCD等转换指令.但这样就要根据输出的接线(几路几位)编程了.

楼主:
XO-------------MOV(P) K0 Z0
M1----/

X11--------------- 1------BCD (P)   coZO  K4Y0
                    1
                    1-----INC(P)      Z0
                    1
                    1-----CMP(P)  K10  Z0   M0

我就是想知道比较指令的时候K=10还是K=9啊  因为在程序顺序执行的情况下,K=10的时候
上面的BCD (P)   coZO  K4Y0  , C0Z0=9
是这样吗 ?请各位大哥帮忙
非常感谢大哥对小弟的指导谢谢

楼主:
对于 PLC特殊模块 FX2N-4AD或者FX2N-2DA 自己的 BFM内部的增益和偏移量一般 是在什么情况下作调整的,调整的依据又是什么啊  ?

小弟对此一直不太明白?

网友B:
程序你还是截图上来看吧,你自已那样写不好看,两次写的都不一样
增益偏置,你看下它的定义
本来模拟量输出或是输入,是定义好范围的,如果你不用这个范围,要用自已定义的,那就要调整增益和偏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 PLC特殊模块 FX2N-4AD或者FX2N-2DA 自己的 BFM内部的增益和偏移量一般 是在什么情况下作调整的,调整的依据又是什么啊  ?

小弟对此一直不太明白?

出厂都是对应标准值;
比如0~10V的电压信号,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调节的;
但如果你测的信号不是标准的,比如0.5~9V,可以调节增益和偏移量来实现对应;

网友D:
好像不是这么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