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请教各位.在717 中有四个IB输入点串联,后接一个MB寄存器,如何实现只有4个全部为1的时候,寄存器得电,任意一个失电,寄存器依然得电,只2个,3个,4个失电的时候寄存器才会失电,谢谢了!!!

网友A:
安川倒没用过,不过此逻辑简单可以用置位,复位的方式完成

网友B(2009-07-27):
-----{}----{}----{}---{}----[1  OFF TIMER]------@
-----{}----{}---{}---{/}---------@---并联
-----{}----{}---{/}--{}---并联
-----{}---{/}---{}---{}---并联
-----{/}---{}---{}---{}---并联
这里没有办法写梯形图,这样符号,能看懂吗?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