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一个CPM1A-MAD02的模拟量模块,4路输入、1路输出的;
直接接在一台30点的主机后面;按说明4路输入转换后存在02、03;
输出值是写入12;
还有对应的设置,说明书是要写入N+1的地址(N为主机或扩展对应输出的最后一个地址);
把设置用初始脉冲写入12,但输入输出都测试不出来;
又换了一台新的MAD02,还是如此,就不是模块的问题了;

后来把设置用初始脉冲写入13,一切就正常了;

网友A:
师傅,什么原因呀,参数没按说明书设置?

网友B:
注意“设置字(“MAD02-输出通道n”+“1”)”
详见资料

关键在-----设置字(“MAD02-输出通道n”+“1”)的理解
资料中举列的30,40点PLC带MAD02,MAD02的输出就是12ch,自然设置字(“MAD02-输出通道n”+“1”)就是13ch啦。

不注意就误认为12ch了。

楼主:
关键是说明书上N的定义是主机或扩展上最后一个输出通道;

网友B:
对呀,12不正好是MAD02的“最后一个输出通道”吗?13不是作为输出通道使用的。

设置字(“MAD02-输出通道n”+“1”)

楼主:
呵呵;
N定义是主机或扩展上的最后一个输出通道;
这个MAD02有些特殊;
我换成CPM1A-AD002的模块,同样用在30点主机上,对应的设置就是写入CH 12的;
4路模拟量输出对应:CH 12、13、14、15;

楼主:
心情大姐用的MAD01对应的设置也是写入N+1,也就是12时是对的;

网友B:
ha ha 这是MAD02
你没注意看MAD02的资料,引号是原资料带的,颜色是我该的。

哈哈 欧姆龙的资料就是这样,必须用学文言文的精神仔细看+实践

楼主:
呵呵;
现在总算有答案了;
CPM1A-MAD02   是写入N+1;
CPM1A-MAD02-CH   要写入N+2;

我用的是带CH的,所以是写入13;

网友C:
看样子从模拟量来看,西门子的地址是最方便理解的。如果不知道,直接在线查看!

楼主:
呵呵;
三菱的按说明使用,也比较简单;
这个OMRON居然还搞了个带不带——CH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