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我是新人,看到有人发贴说PLC用的时间长了,继电器输出部分会粘连。我们公司也生产PLC,想做个破坏性试验,请教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A:
带感性负载、负载比较大,通断频率高的情况下会发生

网友B:
曾经带过一个DC24V的蜂鸣器,通0.5秒断0.5秒,没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C:
继电器接高电压大电流负载,在开合瞬间容易产生火花(PLC的继电器大多没有灭弧罩)火花使接点表面产生毛刺,多次运行后就粘连了.

网友D:
输出频繁,负载电流大,长时间输出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E:
一般输出继电器触头的额定电流比较小2A左右,频繁通断会粘连,较频繁时建议使用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F:
呵呵;带个大负载或短路一下;有可能烧断开,也有可能烧粘在一起;

网友G:
大负载频繁动作

网友H:
高频率大负载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