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10千瓦的直流电动机 (做工件电机用) 额定220 V   他励(220V) 可控硅无极调速
带负载噪声大  不是机械问题     没有过载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测下电流看看,或者换个调速箱试试看。说不定也是电机老化

网友B:
马达的轴承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C:
查一下电流看看轴承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D:
排除机械噪音,就是电磁噪音了
如果是电磁噪音一般在某个速度附近噪音变强,无法解决,除非换电机
出售可逆轧、拉矫机等有关恒张力控制的590组态程序
QQ:1 1 3 1 5 0 3 5 6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