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求教各位师傅,打开三菱GX Developer软件梯形图编辑按钮为灰色的,咋样才能开始设计编程,谢谢!

网友A:
不会吧,难道你没创建工程
工程--》创建新工程--》选择PLC类型和型号后,在程序类型选择梯形图逻辑
确定后就可以用梯形图编程了

网友B:
去三菱网站下载该软件的 操作手册

网友C:
新建、打开等按钮也是灰色的吗?

网友D:
按F4了没有

网友E:
编辑的时候是灰色的,编辑好后,按F4转换,再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原因已找到,是程序下载下来在安装的时侯错误的选择了程序禁止写入功能,导致创建新工程一栏为灰色无法打开。

网友F:
呵呵;你安装的监视专用的功能;

网友G:
你安装的是监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