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通常用什么牌子的万用表

楼主(2009-06-09):
同是福禄克 17B 外表几乎一模一样不同之处是一个沪制 一个没有 拆开里面线路板也是一模一样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只是价格吗

网友A:
小日本产的 HIOKI 3256-50

网友B:
没准
领导给买什么的就用什么的

网友C:
日本原装的830的!已经用了近30年了!十几年前改成用一节电池供电?虽然是个一般表,精度已经够用!

网友D:
我们单位一直使用这款表,( ^_^ )不错嘛!很耐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国产的30几块的
实验室我的是福洛克的

网友F:
呵呵;我这边一般就是测量一下电阻、电压及电流;
用的是100多元国产的;

网友G:
数显的一般用还可以,我们维修部门用的都是指针式的,数显的有时候测量不精确

网友H:
想是一直想用FLUKE的,也卖了不秒,但自己一直用的是胜利的,感觉还可以,一般的测量完全够,FLUKE的也就是真有效值测量精度比较高,受电谐波影响比较小,做工工艺啊,都比较好些,就是价格贵了好多。

网友I:
不讲究牌子,只要是万用表就 可以了,便宜的用过8.00/只,贵的用过245.00/只.

网友J:
单位用的是优利德,自己要求的
还有块指针的,没注意牌子
家里有两块,杂牌子,百十元一块

网友K:
我用的也是这个,沪制的,但现在测直流电流的档坏了

网友L:
要放炮,躲不过,你就是用神仙表,还不是一样。

网友M:
指针式:MF47、MF500的
数字式:杂牌的30-40元的

网友N:
我的是福洛克的 单位配的 呵呵 自己买不起 太贵!

网友O:
我用的是MF 47  量电压爱崩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