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有一个电路是:
   电源------>电阻------->发光二极管------>PIC16f877单片机的第5脚

这个电路现在坏了,我检查了外部元件,通电时电阻无电压,这是不是毛病?

如果PIC16f877单片机的故障,该如何修理?

PIC16f877单片机第5脚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怎么感觉你讲的模模糊糊,电路图也没有,怎么帮你啊

网友B:
PIC16f877单片机第5脚是RA3输入或输出口(内部程序控制的),先检查外部电路(重点晶振13-14脚,复位第1脚),检查电阻--->发光二极管,要真是单片机坏了,没救了....除非还可读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