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运动是中如何精确的定位的?

楼主(2009-06-09):
此机器是用来钢材冷板加工上门的 有 上料机 缓冲坑 细整平 剪刀主要部分组成。不明白它是如何在 高速的运转中 以连续的工作剪切下钢板的 ?一分钟70米的速度 伺服马达110KW。细整平以每分钟70米的速度运转 当测长轮测到设定的长度时并没有停下是一直运转 。而高速的剪刀是一瞬间剪开钢板正好是设定的长度。实在想不明白?

楼主:
图片怎么颠倒了从来几张

网友A: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凸轮+定速传动+校正实现的吧

网友B:
你这个好像不是伺服电机吧,功率好大啊

网友C:
这个是事先用程式算好的,如果是变速度的话,那就有一个编码器,只要速度同步就OK了,位置可以由起点到控制点算出来。也就OK了。6021368

网友C:
楼主有没有去试过,在运动中,可以找到位置,提前定位。6021368

网友D:
大哥你那个应该不是伺服电机,110KW伺服多少钱我看大家都知道,你这一台机看牌子是国产的,其实你们的这种机很好做,用变频器/励磁电机,不需要编码器和PLC,只需加一个数字式码表(带触点输出和复位功能就OK),说句实在话你的这台机用伺服简直是浪费。还有你说到的剪刀问题,实际上是工作时板才速度<=剪刀速度,换句话说就是剪刀是同步向前运动的,就可以达到这种效果了。

网友C:
还是可以这样说的,三菱的A740的变频器就有伺服控制这种方式,现在好的变频器加了特殊的电机是可以用作伺服来用的,6021368

楼主:
照你这么讲 我们大陆很多厂都上当了
像现在的各个钢材冷板就是薄板 加工厂清一色的是买的这种伺服控制系统而且都是价值不菲 他们讲目前台湾还没人能做出来 更不要讲大陆了

楼主:
发错了一张
现在的钢材配送行业 清一色的飞剪系统 采用日本的系统 本人见过停剪有采用博世力士乐的伺服电机的而且价格也是同样高 目前还没看见过国产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楼主先说清楚一点,是在运动是定相位,还是定长位置,二种方式是有区别的,6021368

网友E(2009-08-28):
伺服技术交流:
http://www.simocontro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