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

楼主(2009-06-09):
有一个问题想和大家在这里探讨探讨,在TT系统中,在没有使用漏电断路器的情况下,当一相火线碰壳接地时会造成那些现象,为什么。
望大家来分析,我急需知道正确的结果,这里先谢了

网友A:
没敢这样用过不知道
可能也会跳闸吧

网友B:
没有保护估计会损坏东西

网友C:
会使外壳带电,电压大小取决于变压器和设备的接地电阻,两电阻相等时
外壳所带电压是电源的一半。碰壳相电流加大。大小等于电源电压除以两接地电阻之和。

网友D:
一般TT系统都要使用漏电保护的,如果只使用空开的话,当火线搭在用电器外皮上时,用电器外皮会带电,空开不动作~!很危险~!

网友E:
看你选择空开的容量,有可能跳闸,有可能烧坏东西!

网友F:
TT采用的是保护接地,看接地短路电流有多大,一般要求达到熔断器熔断电流的4倍,空气开关的1.5倍以上,此时,保护开关动作,切断电源。
而如果保护开关未动作的话,则故障设备外壳会带上危险电压。

网友G:
其他两相会升高根3倍

网友H:
应该会跳空开的吧

楼主:
我看4、5、7楼的说的有道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三相电压怎么样,用万用表和电笔测电会产生什么现象呢?为什么?最好说明原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