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我用VB编写的程序 用一个按钮对X进行置位 但不能保持 只是按下的一瞬间X改变一下状态  有没有方法能让它一直保持对X进行置位的状态 (X没接输入,用的是命令7) 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问题时为什么要置位,如果只是置位的话,你用M不就可以.HMI无法对输入作强制,这是常识性的问题.

楼主:
哦 这样啊  谢谢了

网友B:
呵呵;
输入只能由外部给定信号;
至于保持的,可以用M;

网友C:
可以在PLC程序里加上自保的语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