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我看到,有的机器用的PLC,负载电流比较大, PLC输出的电流小,根本就驱动不了,

都是用的放大板, 最后经放大板输出给负载, 像这样的,PLC在哪种情况下,要考虑这样

用放大板, 这个电流是怎么算的, 在什么情况下,就需要加放大板, 先谢谢了。

网友A:
像带电磁阀,接触器类的都要加一级转换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使用的负载是什么,通常的加个中间继电器等转换后就可以带大的负载了

网友C:
LZ说的是模拟量输出?

网友D:
PLC输出最好都经过放大板输出给负载,对PLC是一种保护!

网友E:
PLC用的输出中继额定电流为5A,但你不能直接带5A的负载。

网友F:
数字量输出晶体管一般额定电流0。1~0。5A;
继电器:2A;

网友G:
一般在2A以上的都要加

网友H:
PLC的输出,是多大的电流,样本上面都有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