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主要特色:
  内置16*16和12*12点阵GB2312一,二级简体汉字库。可以方便的显示12*12、16*16、24*24、32*32等多种粗体点阵的汉字与8*5,5*7,以及8*16,6*12半角标准ADCII字符点阵。3*5点阵用于显示大量数据的场合。9*16和6*12点阵用于电话号码显示,图片及动画显示,绘图及文字画面混合显示功能。可以实现任意位置显示。任意区域移位,闪烁,清除,反显功能。软件控制背光开启与闭合,软件控制背光对比度过。光标长度可从0x00~0x18,0x7f,自动温度控制保证在极低温度下正常工作。
本模块的使用非常简单,只要发送相应指令,就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
一) 字符显示命令
可实现相应与任意点位显示字符
例1:要在屏幕第一行,第三个汉字处显示一个16*16的中文字“海”,往模块发送数据串为0XF0,0X00,0X02,0XBA,0XA3。(0XBA,0XA3为“海”的中文内码)。
例2:往模块发送字符串:0XEA,0X06,0X08,0XD0,0XBE则在坐标(6,8)处显示汉字“芯”。内码是“0XD0,0XBE。
例3:往模块发送字符串;0XD0,0X50则在当前光标处显示一个5*8点阵的字母“P“。字母P的ASCII代码是0X50。
二) 字符串显示命令
可实现相应与任意点位显示字符串
例3:在第4行,第三个字符处显示“MJ8920芯片”则发送字符串为:0XE9,0X03,0X02,0X4D,0X4A,0X38,0X39,0X32,0X30,0XD0,0XBE,0XC6,0XAC,0X00。其中“0XD0,0XBE,0XC6,0XAC”,是“芯片”的汉字内码,0X00是字符串结束符。
三) 图形显示命令
显示点阵,图片,画线(实线,虚线,清除)等。
四) 屏幕控制命令
可实现全屏清屏,全屏上下左右移动,反白,光标定位与显示设置,背光开关,对比度调节。
例4:发送E5指令,则打开背光开关,再发送一次E5指令,关闭背光。
例5:发送F5指令,则整个屏幕的显示往上移动。
例6:发送F6指令,现时整个屏幕显示往下移动。

五) 模块设置命令
可实现省电模式,复位,UART口波特率设置,温度等
六) 块状图形操作命令
任意区域块移位,闪烁,清除,取反等。

接线方式:
  并行与串行:串行为标准的UTAR,直接与单片机串口连接,本身自带16个键盘接口。
详细资料请下载附件:

网友A(2009-08-24):
能不能显视繁体字了

网友B(2014-11-05):
回复 网友A:
用这款RSI12864***这款液晶屏 UART 串口与单片机直接通信,就可以控制显示屏,占用口线少。
型号:RSI12864B***-00
显示模式:STN 蓝模负显
分 辨 率:128*64 Dots
VA  尺寸:72.0mm*40.0mm
工作电压:5.0V
接    口:RS232 or UART(TTL:5.0V)
◆基本特性◆
显示模式: STN 蓝模负显
VA  尺寸: 72.0mm*40.0mm
分 辨 率: 128*64 Dots
显示视角: 6:00
图片存储: 内建FLASH Memory,用于存储界面图片
2D  绘图: 支持2D(点、线、圆、矩形)图形绘制
字    库: 支持多国语言字库(如ASCII、中、日、韩……)
背光亮度: 支持软件可调
对 比 度: 支持软件可调
键    盘: 支持4*8键盘扫描功能,直接将键值发送给控制端
ID  识别: 支持ID识别功能,可实现一机多控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30~80℃
工作电压: 5.0V
通信接口: RS232 or UART(TTL: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