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电容

楼主(2009-06-09):
请问各位师父!电动机的就地补偿如何选择补偿电容!!电容的大小如何计算?用什么牌子好?谢谢

网友A:
Qc=Pe*(tgφ1-tgφ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c=Pe*(功率因数tgφ1-tgφ2)
知道电机功率因数及提高后的功率因数就好计算了.

网友C:
做好后还是要做一定调整的。。。。。容量该添加的加!

网友D:
就地补偿是,一般取电机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选取电容的无功功率。
例如:75KW电机选25KV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