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安装不了

楼主(2009-06-09):
我在三菱官方网站下载的GX+Developer.pdf,安装时总是出错,各位给看看什么原因啊

显示:

无法执行“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Rar$EX01.813\GX Developer Ver8\EnvMEL\SETUP.EXE”

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怎么安装的?第一次用吗
是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出现这提示的吗

楼主:
是的,第一次安装的出现这样的错误啊~!

网友B:
先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再安装GX文件加下的SETUP(安装编程软件)

楼主:
这个就是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时出错了~!挺郁闷的~!

网友A:
是一个压缩文件,你把它解压到一个文件夹后再安装下看看

网友C:
你先把文件解压,再来安装!
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再安装GX文件加下的SETUP。

网友D:
应该是要先解压才能装的

楼主:
这个是把文件加压在另外的文件夹里时,在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出现这提示的

网友E:
是不是路径太深了?

网友F:
呵呵;
文件目录过长;
把文件直接COPY到D:根目录下再安装;

楼主:
各位大侠,我把文件解压在D盘根目录下换是不行啊,显示和上面同样的错误啊,我实在三菱官方网站下载的,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吧,但是就是安装不了,挺烦的,麻烦各位了,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帮忙了

网友A:
没用过三菱网站上这个,但是我想他们放在网上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重新去下载下,然后换个别的电脑试下,看会不会还出现这问题

楼主:
呵呵,我是在给家里的电脑安装的,以便没事的时候打开来练练手,我的电脑之前可以装的,后来系统坏了,从装了系统在装三菱的软件就不行了,有点郁闷啊·!
会不会时哪里这只不好啊?

网友F:
呵呵;应当是系统的原因了;

网友G:
换个别的网站下载试试。

楼主:
不会吧,我用的系统是番茄花园,难道要从装系统啊?
别的网站我找了好几天都下载不了,三菱的编程软件我感觉挺难找的,呵呵~!

楼主:
各位大侠,一般装三菱的软件需要改动系统里面的那些设置吗?(我感觉好像没有),很奇怪,我之前也是番茄花园但可以装啊~!~1

网友C:
安装三菱低版本的用,现在下载应该是三菱最新的,跟系统有冲突!
不能用,或者从安装别的系统。

楼主:
哪位大侠有低版本的可否发给消息一份啊,万分感谢
小弟的邮箱:dongerlong@126.com

网友H:
把以前安装GX-DEVELOPER文件夹内容全部删除,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I:
PDF是文字文件,也不是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