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有哪位能帮助回答下,MR-J2-60D驱动器上显示A52是什么报警,如果有此驱动器的手册,请电邮至:jldzwg@yahoo.com.cn,多谢了!

网友A:
J2属于老的型号了
不过根据现在用的J2S的说明手册判断是误差过大,和编码器等有关系
可以详细说下你的伺服工作情况,一共几套伺服?什么工作情况下会出现这报警

网友B:
是不是编码器的接线没接好,或是主电机的接线相序不对

网友C(2013-06-26):
是加工中心换刀的伺服吧。

网友D(2017-06-19):
MR-J2-60D怎么手动设置刚性的,我现在电机无力!手拌的动,能旋180度,手松开自动退回!

网友E(2021-11-09):
回复 网友D:
师傅,你的故障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