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09):
MOTOMAN-SK16机器人,MRC控制器。
走圆弧轨迹时明显看到中间点速度变慢,不知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走出的图形对不对呢,
走圆弧时,各个点的速度是会变化的,你的中间点指的是什么

楼主:
1个圆弧通常可以由3个点来确定,MOTOMAN中要求必须有连续3个MOVC指令才能形成1个圆弧曲线;实际使用中,如果曲线较长或复杂,则通常会连续使用MOVC指令(多于3个),目前的现象是机器人在曲线中间的几个示教点上速度明显变慢,有停顿的感觉,导致涂胶的胶条变粗,而具体是哪几个点,以及会不会出现都不一定。
已经尝试过增加速度,或降低精度等级,都不奏效。
机器人是99年产的SK16

楼主:
问题解决
问题已经解决。
方法:将相邻圆弧点的间距调大,减少圆弧插补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