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plc模拟软件的问题 急死我了

楼主(2009-06-09):
图1 请教这个是西门子5.4的软件 ,当我用模拟软件模拟测试的时候 ,当我把I0.2的修改数值改成true之后 ,那个状态值怎么还是false的啊 ???
后来我又按了 激活修改值 图2, 出现图3的画面 请问各位这个 是怎么回事??我晕了 谢谢了啊
模拟软件我装的是Plcsim5.3

网友A:
使用強制功能時,你的PLC應該處于RUN-P狀態而不是RUN狀態。明白?

楼主:
我是的啊 可还是老样子啊 ,修改值是true 可是模拟运行后状态值还是false 这是怎么搞的呢??

楼主:
这是怎么弄的啊 ?怎么才能让修改值true , 让状态值也变成true啊?

网友B:
我也跟你一样,没用

楼主:
感觉西门子plc的模拟软件 没三菱的强大啊

网友B:
可能,不过比200的好了不知多少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怎么弄的啊 ?怎么才能让修改值true , 让状态值也变成true啊?
不清楚你注意到没有,你的VAT表还处于未监控状态,你修改谁呢?0\

网友C:
模拟时变量表是没有强制功能.你要强制I0.1只能在PLCSIM软件那里将I0.1打勾选上改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