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似量请教

楼主(2009-06-09):
请问FX2N PLC要写入FX2N-2DA通道1的数据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10还是在D100中,具体如何设定??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规定一定是哪个,都是用普通的寄存器,随便哪个都可以用的
具体怎么设定编程,可参考特殊模块手册中的详细的程序例子

网友B:
手册上只是给你一个列子,地址是可以变化的,由你自己选择,没有固定用哪一个地址!

网友C:
呵呵;
FX2N-2DA说明上的编程例子看到了吧;
上面是D100;
你可以换成D10;

网友D:
在例子中下面加了下划线的都是可以改的

网友C:
其中的D及M可以改变,但要注意对应的范围内不能作其它用途;

楼主:
那么FX2N-2DA的输出数据不否就是你定义那个数据寄存器了?假设你定义为D100然后把D100的数据扩展到辅助继电器就可以了?
再者D100的数据应该是经模入模块输入的模似量经PLCCPU转换后所得之数字量,我这样认为不知是正确?

网友A:
如果是D100存储要转换的数据,那把D100的传送到M就可以了

楼主:
也就是说模似量输入模块的数据放在那个寄存器就把这个寄存器的数据扩展到M就可以了对不?

网友A:
那是当然了,不然怎么把这个数据转换成模拟量输出

网友C:
对的;
例子中的寄存器可以任意一个;只要不是特殊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E:
这个具体的地址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自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