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6-10):
[TO K0 K17 H002 K1]             [TO K0 K17 H000 K1]
[TO K0 K17 H000 K1]     与     [TO K0 K17 H002 K1]   所表达的含义是否相同??

网友A:
不一样的,
17好缓冲区是什么意思,它的每一位对应的含义可在手册中找到
再把上面的H02  H00等转换成二进制,和17中的对应起来看,就能判断出是进行什么处理了

网友B:
H000,选择A/D输入通道1。
H002,启动通道1的A/D转换处理。

网友C:
呵呵;
你用的是FX2N-2AD吧;

网友D:
同一个地址,先后写入两个不同的数,这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我想请教下三菱FX2N-32MT他有两个灯亮一个是POWER,  另外一个是PROG-E亮也就是一和四会亮。 其他的不亮。我用数据线和电脑连接不上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教小弟下

网友C:
PROG-Ei常亮是有致命错误;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也可能是CPU板硬件有问题;
用电脑清除内存试一下;

网友A:
错误灯亮,数据线和电脑连接不上,把拨码开关拨到STOP状态看能不能连接上,如果能连上,看下错误代码是什么

网友C:
有手编器的话可以用手编程清空试一下,有时电脑连不上用手编器能连上;
如果手编器也连不上,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F:
请教A系列PLC怎么无法写入程序(A3)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A系列PLC怎么无法写入程序(A3)
无法写入有什么提示或是现象呢

网友C:
看一下是否有内存卡?

网友G(2009-07-29):
上面2个模拟量输入是否一样啊 ?我感觉一样啊  都能实现模拟量的输入啊 只是把位子换了下 是否必须先确定模拟量的通道  然后在启动模拟量的转换  不然程序就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