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补偿问题?

楼主(2009-06-10):
补偿电容的电流不过载,  电线容量也够,   但是保险总是烧电线发热。 那位朋友能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电线的理论载流量够,但是环境温度高,一样有可能烧保险,连接点是否压紧?接触器触点是否接触良好?特别是箱变
还有就是缓冲电感是否完好?补偿电容线路闭合时电流相当大,接触器,线径要留一定余量

网友B:
同意2楼的观点,我们单位也出现过此类现象,为连接点接触不好造成环境温度过高烧保险。

网友C:
如果经常烧保险建议换成断路器

网友D:
肯定不是标配的柜子

网友E:
可以分析一下你的补偿电容大小,接触器容量,熔断器电流,导线截面...等等参数,是否匹配?

网友F:
楼主的柜子内肯定没有电抗器!

电抗器还是有用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