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我们的流水线是白天连续四小时,中午休息一两个小时,下午又是开四小时,
规格是220V,1.5kw,请各位大能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们是生产电饭煲的,相对来说,工厂环境不算恶劣,
以前我在水泥厂那种恶劣环境里都没有说经常坏变频器的。有点困惑啊。

网友A:
你选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是不是质量的问题!

网友B: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C:
一天才工作几小时,这样的工作时间不算长
环境也不恶劣
那要考虑是不是质量问题了,有些国产的不是很有名牌子的比较容易坏

网友D:
看停机时变频器的报错代码,可知道故障的大概情况,一般是过载或低电压造成的.

网友E:
看下供电有无问题,如没有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F:
最好看看电机的参数。

网友G:
是呀,先看停机时变频器的报错代码再做分析呀!

网友H:
估计是软故障

网友I:
是不是变频器有点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