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有哪种人机可以自绘图形的?

网友A:
想绘怎么样的图形,怎么绘
是直接在人机上绘,还是把做好的图形放到人机中显示?

楼主:
有哪种人机可以自绘图形的?
就是在触摸屏中编程好后,在客户使用的过程中,界面上的图开形可以根据客户的选择而显示不同的画面。

网友B:
有哪种人机可以自绘图形的?

自动绘图是怎样?你的意思是否是曲线显示,温度,压力等等,他们的变化自动画出曲线图。

楼主:
有哪种人机可以自绘图形的?
比如:
我现在有一个电机定子绕线机的程序画面,机器可以绕任何极极数的定子,当客户选择18极后,界面中就绘出一个圆,然后在圆周上等距的排列18个绕线的极。客户选择了26极,在界面上绘出一个圆,再等距的排列18个绕线的极。依此类推……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哪中触摸屏可以用类似脚本语言的功能,它能在运行的过程中动态的画圆,画方形,画直线,就像VB,VC++,或是JAVA里的里的CIRCLE,RECTANGLE,LINE等等这样的函数。

网友C:
楼上说的这些,一般触摸屏都能做到,它是靠PLC编程(换页)和人机组态编程联合起来完成的,当然这些图也是要你事先画好存在页面里的,只是当客户选择18极后,界面中就绘出一个圆,然后在圆周上等距的排列18个绕线的极(如果要一步一步慢慢画出来,可以用动画方式)。现在的彩色触摸屏还能放视频片段.

网友D:
感觉用自绘的方法虽然灵活但是麻烦,不如使用一个整型变量,变量的不同值对应不同的图片,这样在已知的数量上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楼上说的方法我也想过了,就是想要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按楼上的方法做,如果有一个客户要做个200极的电机定子,那不是还得要存一个200极的定子进去,这样下来,触摸屏至少要有200张图形储存在屏中?

这样好像太麻烦了,我还有一个功能上的要求,绕过线的极,未绕线的极和正在绕线的极的着色要不一样,这也是动态的变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
我现在有一个电机定子绕线机的程序画面,机器可以绕任何极极数的定子,当客户选择18极后,界面中就绘出一个圆,然后在圆周上等距的排列18个绕线的极。客户选择了26极,在界面上绘出一个圆,再等距的排列18个绕线的极。依此类推……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哪中触摸屏可以用类似脚本语言的功能,它能在运行的过程中动态的画圆,画方形,画直线,就像VB,VC++,或是JAVA里的里的CIRCLE,RECTANGLE,LINE等等这样的函数。

三菱,西門子,AB都可以使用LINE這樣的函數。而富士并不是如此,而是給圖形賦予參數,通過控制參數來實現此功能。

因此,每家的屏會有所不同,關鍵在于你準備多少錢以及你對品牌的認可。

日系的屏的實現方式與歐美系的實現方式有所不同,主要還是要看你準備花多少錢來干這個工作以及你的產品供應商能否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援。

楼主:
还不知道三菱和西门子有这样的功能,回头看看资料

钱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啦,也不想用太贵的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三菱和西门子有这样的功能,回头看看资料

钱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啦,也不想用太贵的屏

你完蛋了,便宜的屏都沒有這個功能,只有貴的屏才會有。

去使用以下昆侖通態的屏,或許是一個平衡的機型。

不過一份價格一分貨,便宜自然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楼上的方法做,如果有一个客户要做个200极的电机定子,那不是还得要存一个200极的定子进去,这样下来,触摸屏至少要有200张图形储存在屏中?

这样好像太麻烦了,我还有一个功能上的要求,绕过线的极,未绕线的极和正在绕线的极的着色要不一样,这也是动态的变色

如果你能用贵一点的屏当然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但是我总觉得如果用户要求高的话也应该上贵点的东西。否则就应该精简的。

网友F:
你说的应该是画出运行曲线,编程还是要求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