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0):
PLC输出点坏,我经常见到过这种情况,可输入点坏,难得有!
    记得在04年的时候。我们公司用出过一批设备,用的是FX1N的PLC,设备在他们工厂不到一年的时间,输入点经常坏,差不多有十套PLC,几乎每台都坏了一到两个点,我只好用电脑修改备用点,维修后,没有再发现这种情况。可这种情况在别的公司从没出现过。
    我怀疑空调对PLC有影响,他们公司,每台设备旁边一台立式空调。还有一点是否那批PLC质量有问题。大家分析看看!

网友A:
可能是那批PLC的输入光电隔离质量有问题,由于这些小零件都是外购配套的,质量抽查不一定能全部查到.

网友B:
输入是24V,输入线路不能太长,以免干扰损坏。

网友C:
呵呵;空调对这个的影响倒不大;
输入点坏可能是环境不好、输入信号异常或内部元件老化导致;

网友D:
那些坏的是固定的点吗,是哪几个?换了后没问题的又是哪些点

楼主:
不是固定的点,每台PLC坏一到两个点,修改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E:
是不是空调运行造成周围空气湿度大,还是空调压缩机频繁启动对plc有影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固定的点,每台PLC坏一到两个点,修改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这样看应该是PLC本身的原因

网友C:
1、2个输入点坏的话,如果修可以把光偶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G:
这样看,可能是接线或是运输的关系吧